机械组件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9-12-25):
大佬们麻烦帮看看,这两根光轴的受力情况。谢谢!

网友:
光轴按悬臂梁考虑,各单独承受2.5斤的力,计算弯矩。参考材料力学里的公式计算。

网友A:
带导杠气缸再加两根导杆,,这哪门子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导杠气缸再加两根导杆,,这哪门子的设计。。

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想要安全,你好歹把气缸放在两根导轨的中间呀。你这样气缸单边推拉,滑块不觉得憋屈吗?

网友:
看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
伸出太长了,加上力臂,会增大约为15公斤。

网友:
双电机,双丝杠,双长行程气缸,双短行程气缸,感觉整体结构做的复杂了,可否简单介绍一下5斤重物体的形状以及想实现什么动作。长气缸导轨位于同一侧也还行,安装精度高的话力矩较小,对气缸轴影响不大,短气缸上面的悬臂梁太长了,力矩应该大于2.5N.m了,时间久了气缸导向轴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