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螺旋轴的轴向推力计算

楼主(2019-12-25):
如图 前段时间做的一台输送设备 电机功率2.2KW  主轴转速53rpm 壳体内径400mm 螺距250mm 主轴直径108 现在客户要知道轴向推力 请问各位前辈 这个推力怎么计算?

楼主:
问了好几个设计 都无解

网友(点评):
设计啥时候都这么水了?

网友:
大概算了下9000N吧,不到一吨,实际应该还要比这个小。

网友:
能量守恒:主轴转1转做的功等于螺旋前进一个螺距做的功

网友:
  螺旋输送设备设计上有计算公式的。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王鹰主编

网友:
这个计算可以整体法算。

第一:如果内腔体积是已知的,占满内腔质量就可以算的出来。螺旋一圈 整个内腔体推动物质平移距离就已知。

第二:以上条件都已经明确了,接下来可以算推力 还有对应的电机扭矩( 当然要加上阻力 摩擦 和放大系数等)

 大致算法就是以上,具体算法可以看手册。

网友:
你电机功率怎么来的

网友A:
用丝杠公式  倒过来算就可以了  T=P*F/2/PI     T-扭矩   F-推力    P-节距    算出来F=9957N  纯计算不考虑能量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丝杠公式  倒过来算就可以了  T=P*F/2/PI     T-扭矩   F-推力    P-节距    算出来F=9957N  纯计算不考 ...

跟截面积无关吗

网友:
学习了,六楼大神正解,应该是小于一吨的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截面积无关吗

我觉得截面积决定的是你的损耗取值大小,面积大可以把损耗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