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设计,联轴器选用类型

楼主(2019-12-25):
这样设计可以吗,这种方法也是无奈之举

楼主:
那样改动太大,加工件太多,因为流水线很多,我想找个最简便能用的方法

楼主:
因为设备已经做出来了,流水线一套挨着一套,现在输送皮带个同步带都磨损,要更换很麻烦,所以想把现场的整根轴换成两个半轴用连轴器连起来

网友A:
黄色皮带带轮和绿色皮带带轮之间距离有多少?

网友:
一点基础没有么

网友:
弹性联轴器不行,刚性联轴器也许可以

网友B:
必须是刚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皮带带轮和绿色皮带带轮之间距离有多少?

1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刚性联轴器

要带键的吗?抱箍型的还是分离型的好

网友(点评):
带键,抱箍型

网友:
用分离式的

网友C:
这样的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那个轴为什么要断开两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设备已经做出来了,流水线一套挨着一套,现在输送皮带个同步带都磨损,要更换很麻烦,所以想把现场的整 ...

看图上联轴器是弹性的,还没有支撑,两边轴承看着也像是调心轴承,这样装上之后,中间联轴器部分会晃动,同步带肯定打滑,结构不能用,好好的一根整轴,为什么要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联轴器是弹性的,还没有支撑,两边轴承看着也像是调心轴承,这样装上之后,中间联轴器部分会晃动, ...

图上联轴器随便画的,现场设备轴是一整根,现在因为没有空间换皮带的缘故,所以想把轴断开,方便更换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是不是就可以

是准备用这样的,不过是抱箍螺丝锁紧的,不是顶丝,怕力不够

网友:
我们之前的做饭是两条同步带,分别加电机皮带带动

网友:
  哈哈 可以  扭矩不大的情况  我这样搞过

网友:
为啥不能用一整根轴呢?如果两侧的传送带没有输送速度同步的要求,这样干也是可以的。

网友:
驱动部分改为链轮驱动,轴还是一整根

网友(2022-02-21):
看你这两侧立板距离不远啊,为啥把分成2段,这样对装配要求高了

网友(2024-01-11):
得用刚性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