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PC塑胶件CNC加工的工艺

楼主(2019-12-25):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PC塑胶件CNC加工的工艺和注意事项,产品为圆形PC料,注塑成型后需要cnc将周圈飞边加工掉,上下表面为透镜的镜面,需要吸气工装吸住加工,还请各位大神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加工经验,万分感谢!

楼主:
还有这方面的打磨抛光工艺

网友:
这算不算光学冷加工范畴

网友:
由于工程塑料的性能与金属和木材有很大的差别,塑料的热导性相对较差,热膨胀系数、弹性模具量低。所以当夹具或者压力过大的时候,都会产生变形,切削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熔化附着在刀具上。所以,在进行塑胶的机械加工时,选择的刀具和切削速度都需要符合塑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