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长度和加工孔深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9-12-25):
小白一枚,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钻头切削刃长度和所要钻的孔的孔深之间有什么关系和要求?比如20mm深,直径8mm的孔,钻头切削刃最小应该要多长?考虑到要修磨。希望懂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选择常规3倍径钻头就可以。各大品牌都有销售。

网友:
一般都是三倍钻头直径的尺寸即可。像比较小的螺丝孔,比如M6,你也不必要做的太深,丝锥最多攻牙20个毫米。

网友:
深圳毅克利专注于小零件加工刀具/专业生产销售高品质国产数控刀具、真正厂家直销钻铣刀.车削刀片,陶瓷刀片,镗刀片,铝用刀片、牙刀片、切断刀、球刀片.螺纹刀具、小内孔镗刀...高精密成型非标刀具(OEM) 产品完全可代替(京瓷、伊斯卡NTK、三菱、黛杰...)进口原材料,高品质、好价格!
 价格绝对优势,来图可订做非标刀具,交期快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
  联系人:李生 电话:14775051314(微信同号)QQ:71943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