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工艺问题

楼主(2019-12-25):
各位师傅,本人第一次遇到铸铝,(铸的余量很不均匀)请教,1,数控机床加工前需要什么工种、工序加工什么?例如:是否需要  先是钳工画出零件外形轮廓并保证余量均匀?接着根据钳工划线 铣出数控基准?   总之怎样能避免数控加工时余量不均引起的扎刀,并且编程方便(想做到  自己不需要去现场量活,让工人根据卡片就能安全高效的加工完)

网友:
你如果在大公司,会有划线钳工的岗位,安排划线是他们正常的工作。你如果在小公司,就没有划线钳工这个岗位,找人划线就是给人家找麻烦。你发图片这个零件,非常简单,就不需要的。

网友:
这事是你们公司工艺该考虑的事,你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说点实际的吧,完全没必要找钳工划线,材料和图纸给cnc,他们知道怎么干。如果你是想让他们任务少些,分担些工作量的话这活直接给普铣,粗加工,外形轮廓能干多少是多少。和钳工关系还真不大。

网友:
先以粗基准加工出精或半精基准(平面,孔或轴颈),然后以该基准定位去加工别的地方。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是供应商需要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太操心,提出要求明确即可。
在CNC加工过程中,通常对任意尺寸的高精度孔进行高效率铝合金精密零件加工,可以利用工具插补功能。尤其在采用高速铣削时,各刀齿所承受的负荷相对较轻,因而用同一把涂层硬质合金立铣刀,可对多种被加工材料进行高速高精度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