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阻尼孔问题

楼主(2019-12-26):
选择我们一系统中需要一阻尼孔, 流量在200ml/分 ,压差0.5-5mp,用阻尼孔可以吗,阻尼孔开多大的,然后有师傅说用螺纹阻尼,直螺纹,靠螺纹泄露来做节流,可行吗,效果哪个好呢?

网友:
推荐看《液阻网络系统学》

网友(点评):
没准有人会这么想:我看那个干嘛呀,要看好几个星期呢,你知道怎么做告诉我不就行了嘛,我都在这问了,你好意思不告诉我?学东西多慢啊,直接给结果多好啊。

网友(点评):
巧了不是,我恰好不会算 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算了一下,按孔长20mm计算的话,孔径6-10mm,至于对不对,就只有天知道了

网友A:
压降5-50kgf,阻尼孔大小在15-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降5-50kgf,阻尼孔大小在15-8mm

不会吧?流量200cc, 应该不到0.5mm的吧

网友:
螺纹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啊,这太精密了。

网友B:
哪位高手介绍下公式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介绍下公式呗?

Q=Δp*π*r^4(/8*ρ*ν*l)

单位制:米 千克 秒

网友:
看来只要自己做试验得结论了,计算的结果五花八门的,结果也相差很大,实际测量最可靠

网友:
压降0.5-5MPa,节流直径0.4-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