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问题求教

楼主(2019-12-26):
已知材料A:密度——4.43,价格——0.85/KG ;
材料B:密度——3.46,价格——0.58/KG;
材料C:密度——2.12,价格——0.16/KG;
容器D:1.39m3;
求将三种材料填入容器D内,达到总重4200KG,怎样配比价格最低?

公式应该是这样吧,大佬帮忙看看,能求解吗?
1)4430Va+3460Vb+2210Vc=4200
2)Va+Vb+Vc=1.39
3)求min=(4430Va*0.85+3460Vb*0.58+2210Vc*0.16)

网友:
你这个是初中的题目吗?

Va=0,Vb=0.9,Vc=0.49,价格最低,总价格1983.4

网友(点评):
咋算的,用代数慢慢算很麻烦啊

网友(点评):
2.12*1.39=2.94,重量不够啊

网友A:
因为求的是价格的最小值,容积又是固定的,所以对比一下三种材料,C的单位体积的价格最低(339.2/m3),所以优先装C就可以了……但是尴尬的是C就是完全装满1.39m3,重量才是要求总重的一半多点……所以在C里面多掺点儿B当配重就好了。至于A死重死贵的,要它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求的是价格的最小值,容积又是固定的,所以对比一下三种材料,C的单位体积的价格最低(339.2/m3),所 ...

按这个道理那掺点a,就可以掺更多的c了,会不会更便宜

网友:
用计算机写一个3重循环,找最小值

网友:
各位能算一下么,我的想法是把Va=1.39-Vb-Vc  代入4430Va+3460Vb+2120Vc=4200  和min=0.85×4430Va+0.58×3640Vb+0.16×2120Vc,然后再代数进去算还是画图什么的。想想看吧

网友:
目标: 1.39立方的锅,装入4200公斤混合物,等效密度需要大于等于3.02。

若选 A+C达到此密度, 则体积比是 30:47  折合公斤价0.5543元  一缸4200公斤 2328.25元
若选 B+C达到此密度, 则体积比是 45:22  折合公斤价0.4832元  一缸4200公斤 2029.39元

若非要ABC一块儿放, 直觉看, 还是尽量少放A, 因为算折合公斤价的时候会发现A因子占比较高。

网友:
在体积不能压缩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赞! 材料C密度是2120 不是2210,更正即可

网友(2020-11-15):
会一门数学编程语言,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