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端直通20S价格远高于焊接头20S的价格?

楼主(2019-12-26):
注:图中所说的液压元件为不锈钢的液压管路用元件

请问为什么端直通20S价格(110元)远高于焊接头20S(20元)的价格?
是因为制造工艺复杂吗?

网友:
是不是锻件加工的?

网友:
端直通的加工制造工艺比较复杂,贵就贵在加工费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