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问题

楼主(2019-12-26):
一个机器外壳,主体是折弯90度的,然而实际加工有时候会折弯角度小于90度,导致后盖无法安装,请问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的

网友A:
大锤小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锤小锤

没毛病,成本上来说就是80和100的区别

网友B:
“有时候会折弯角度小于90度”
不对不对 应该是 有时候折弯角度会小于90度
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折弯的时候稍稍过一下,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折弯是会有反弹的,所有折弯的计算难题就在于如何控制反弹,通过工艺经验参数折出尺寸正确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会折弯角度小于90度”
不对不对 应该是 有时候折弯角度会小于90度
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对!对!没错!把问题描述准确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答复。

网友(2020-03-11):
需要老司机

网友(2020-09-18):
随便找点废料试折,让折弯师傅调好压力角度啥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折弯水平有待提升,折弯压力为控制好

网友:
大锤小锤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