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分度圆机构上下升降怎么样不会干涉?

楼主(2019-12-26):
正在设计一个 方案,但是这个升降机构难倒了,我想到的是加丝杆和导柱导套,但是设备的又要升高,怕客户不同意,求大神赐教,看看有没有点子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定位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步进+减速器+同步带+导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要求可以用链轮链条,分度器和电机来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步进+减速器+同步带+导轨

还是有干涉,圆盘转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要求可以用链轮链条,分度器和电机来带动。

还是有干涉的,圆盘转的时候

网友C:
除了丝杆,还有什么能保证重复定位精度,液压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丝杆,还有什么能保证重复定位精度,液压不可能啊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