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5C皮带从动轮,如果两端有锥度,表面能够滚花不?

楼主(2019-12-26):
s45C皮带从动轮,如果两端有锥度,表面能够滚花不?还是说两端就得空着滚不了花。只能中间部分表面滚花

网友:
锥面滚花刀

网友:
用数控机床,滚花毫无压力。如果手动也是滚出来的。

楼主:
如图两端能滚花不?

网友:
楼主,我这边是做德国ZEUS滚花刀具的,麻烦问一下什么机床加工,做直纹还是斜纹还是网纹,还有就是滚花说的是齿间距,我算了一下齿间距是1.57,取整数用齿间距1.6的比较好,还有你这外壁太薄,建议用切削的比较好,基本没有径向力,也不会发生变形方便的加我微信18717245330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