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全局变量能否用于装配体中零件间的配合

楼主(2019-12-26):
RT,在零件建模中运用均没有问题,到装配体中设置零件间配合时,无法调用全局变量。

网友A:
可以在装配体中画草图,用全局变量控制草图,再用草图做配合,或者用草图做基准面后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装配体中画草图,用全局变量控制草图,再用草图做配合,或者用草图做基准面后再配合。

谢谢 确实可以解决我遇到的问题。。!但是不太明白达索为什么这么设计,装配体如果能用全局变量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点评):
这跟达索有什么关系,这是达索后收购的软件,这软件一直独立运营的,达索完全不管的。

网友(点评):
草图原本就可以引用变量,但是人家没想到你会这么用,所以配合就没提供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装配体中画草图,用全局变量控制草图,再用草图做配合,或者用草图做基准面后再配合。

厉害。

网友:
这样比参数化,还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