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画气管

楼主(2019-12-26):
求教:
         设计一个容器,需要一段气管把两个口连接起来,请问怎么在SW2018中画气管???

网友A:
扫描放样

网友:
看曲折程度,一般直接扫描扫描放样。数量多的话用routing插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放样

我这是在装配体中的   并不是单个零件

网友:
扫描放样再装配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_^

网友:
用扫略这样的命令,截面尺寸加轨迹,就可拉出来。

网友:
用rounting管道命令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在装配体中的   并不是单个零件

插入零件-新零件然后就会新建一个零件并进入编辑界面,新建零件会根据你的选择,生成对应的坐标系,就不需要在装配体中加配合,当然也可以直接新建,自己加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零件-新零件然后就会新建一个零件并进入编辑界面,新建零件会根据你的选择,生成对应的坐标系,就不 ...

嗯嗯    已经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好像在米思米插件上见到过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