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型号是怎样区分的?轴承的型号是怎样标

楼主(2019-12-26):
轴承的型号是怎样区分的?轴承的型号是怎样标

网友:
机械原理或者机械手册翻到轴承那里

网友:
轴承基本代号用来表明轴承的内径、直径系列、宽度系列和类型,一般最多为五位数,先分述如下:
1)轴承内径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一、二位数字表示。对常用内径d=20~480mm的轴承内径一般为5的倍数,这两位数字表示轴承内径尺寸被5除得的商数,如04表示d=20mm;12表示 d=60mm等等。对于内径为10mm、12mm、15mm和17mm的轴承,内径代号依次为00、01、02和03。对于内径小于10mm和大于500mm 轴承,内径表示方法另有规定,可参看 GB/T272—93。
2)轴承的直径系列(即结构相同、内径相同的轴承在外径和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三位数字表示。例如,对于向心轴承和向心推力轴承,0、1表示特轻系列;2表示轻系列;3表示中系列;4表示重系列;7表示超特轻;8、9表示超特轻。
推力轴承尺寸分直径系列与向心轴承略有不同。其中0表示超轻系列,1表示特轻系列,2表示轻系列,3表示中系列,4表示重系列,5表示特重系列。
3)轴承的宽度系列(即结构、内径和直径系列都相同的轴承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四位数字表示。当宽度系图13-4直径系列的对比列为0系列(正常系列)时,对多数轴承在代号中可不标出宽度系列代号O,但对于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宽度系列代号0应标出。直径系列代号和宽度系列代号统称为尺寸系列代号。
4)轴承类型代号用基本代号左起第一位数字表示。
5)轴承类型编号:
0 表示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1表示调心球轴承
2表示调心滚子轴承和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3表示圆锥滚子轴承
4表示双列深沟球轴承
5表示推力球轴承
6表示深沟球轴承
7表示角接触轴承
8表示推力圆柱滚子轴承
N表示圆柱滚子轴承和双列圆柱滚子轴承NN
U表示外球面轴承
QJ表示四点接触球轴承

网友:
说的通俗一些,轴承类号的表示法是:前置代号+基本代号+后置代号
是有标准的,一般轴承书上有,设计手册上也有的,
4207,4是类型代号,2是尺寸系列代号(02),07是内径代号,
7311AC,7是类型代号,3是尺寸系列代号(03),11是内径代号,AC是后置代号,表示公称接触角25度。

网友:
起码先把轴承的类型代号要能搞清楚,比如,6000型是什么轴承?7000型是什么轴承?这都是最常用的类型。再区分其他代号,一次记太多也记不住。

网友:
同一个型号 不同厂家 也会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