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胀冷缩中应力变化情况,有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19-12-26):
在脆性材料上按白色线切出图形,热胀冷缩过程中应力是怎么变化的,加热时是往线方向挤压吗,冷却时应力情况怎么样,会怎么走,有谁知道吗

网友:
这个要分不同材料吧?同为脆性材料,玻璃,陶瓷和脆性硬塑料的变化都不一样吧。不知道社区有专门研究材料的社友吗?

网友:
这属于基础材料上的研究了,然而,基础科学是我国的薄弱环节

网友:
占楼等大神

网友:
温度应力亦称“热应力”。物体由于温度升降不能自由伸缩或物体内各部分的温度不同而产生的应力。例如,工件焊接时受到局部加热所产生的应力;铁道钢轨的接轨处留有空隙以避免或减低可能发生的温度应力。
温度应力:由于温度变化,结构或构件产生伸或缩,而当伸缩受到限制时,结构或构件内部便产生应力,称为温度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