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计算,各位能否给个建议

楼主(2019-12-26):
这个方形物体长宽为320x160mm,水平放置地面,其中一角顶着墙边,用一个如图所示的力推他,问:这个角度θ是多少能使这个方形物体逆时针旋转,从而使物体的长边贴着墙边。
1.可假设条件F没有限制。
2.物体与墙边和地面摩擦系数为为0.65
3.物体重19N.

网友A:
这个物体是空间实体还是物体是个薄片?物体平面与摩擦力和墙面给它的支撑力在同一平面?

网友B:
Fn的水平分力大于摩擦力的水平分力时,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物体是空间实体还是物体是个薄片?物体平面与摩擦力和墙面给它的支撑力在同一平面?

空间物体,厚度可以是10毫米 ,物体是水平的放置在地面上,墙边是垂直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n的水平分力大于摩擦力的水平分力时,会旋转

能说一下想法么?我的想法是对接触那一点分析,取矩,但是这样只能是顺时钟转,所以我有点不明白。我所能想到的是最大极限就是物体不转 沿着墙边滑动

网友:
正方体与场边的接触点为支点  假设无论什么角度 只要不成90度角的情况下    F除了要抵抗重力的作用下 让物体支点贴着墙边  还有看施力点在哪里(在支点竖直划一条线①  由于楼主想逆方向贴墙  所以施力点范围在①的右边 不可以重合 也可以无限chu向接近 才会产生一个力臂)

至于抵抗重力部分怎么看 不清楚   是否可以移动 同一点抵消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9A%E5%8A%A8%E6%91%A9%E6%93%A6%E5%8A%9B/721318?fr=aladdin

网友C:
正方体与场边的接触点为支点  假设无论什么角度 只要不成90度角的情况下    F除了要抵抗重力的作用下 让物体支点贴着墙边  还有看施力点在哪里(在支点竖直划一条线①  由于楼主想逆方向贴墙  所以施力点范围在①的右边 不可以重合 也可以无限chu向接近 才会产生一个力臂)

至于抵抗重力部分怎么看 不清楚   是否可以移动 同一点抵消
百度一下滚动摩擦加上力臂  你就会搜出相关了 链接我贴不出来
不过墙边是上边 这个好不现实  实现不了把   物体重心和施力点不同   实际顶不住把  可能会停留空中一会  但是物体与墙边的点会离开墙边
你可以那个长的物体  用手顶住物体  不在重心  实际上F可以使物体停留自己手上一会  但是上面的点已经脱离墙边
当然墙边也可以形变   一点点的形变会对物体有个弹力  防止脱离墙边

网友B:
|小黄黄呀发表于 12-26 22:12
能说一下想法么?我的想法是对接触那一点分析,取矩,但是这样只能是顺时钟转,所以我有点不明白。我所能想到的是最大极限就是物体不转 沿着墙边滑动

发现自己想错了,嘻嘻????

网友:
|面包里的钉子发表于 12-26 22:36发现自己想错了,嘻嘻????
表情打不出,变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方体与场边的接触点为支点  假设无论什么角度 只要不成90度角的情况下    F除了要抵抗重力的作用下 让物 ...

辛苦你写这么多了,不过我这个是物体是水平放置在地面上的,墙是垂直地面,我没表达清楚造成了误解了。我在想是不是如果给他一个速度,向前滑,碰到墙的时候,就会受到个冲击使他的前面部分向左偏,之后这个物体就能在推力下顺势的逆时针转了。不过这个角度如何确定呢?只要小于45°就可以?有没有什么理论可以计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你写这么多了,不过我这个是物体是水平放置在地面上的,墙是垂直地面,我没表达清楚造成了误解了。我 ...

我不知道啊
首先考虑能不能形成力臂   支点就是长方体两边的顶点 有两个顶点  这个就要你想象趋势是如何的 那就是哪个顶点
(因为力与力臂是90度的  所以垂直于这个力的竖线   支点与竖线的距离就是力臂  至于怎么不是支点与施力点成一个力臂 到底是谁迁就谁 我也不清楚)
贴面平行的时候  ①重力与施力点同一竖线  ②不同一竖线  施力点为支点   这时候只有靠墙边的形变提供另一个力臂的力了 (但是这个情况很不确定的并非摩擦力)
楼主这个只需要考虑取最大把  至于怎么取 楼主加油   可以考虑重心往墙壁靠 也就是力臂减少  所以最大值施加的力就是水平的时候
我连自己都想不清楚啊  如果又感觉再写

利用力矩的效果去计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自己想错了,嘻嘻????

可以好好想想??

网友:
按照这个推力的方向和施力点,好像什么角度都不会逆时针转

网友(点评):
是呀,最多就平移,逆时针转真的想不到,不知道哪位大佬能列个公式看看

网友:
至少大于30度,接近重心才可以。

网友(点评):
我觉得角度不能太大

网友: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角线连线与墙成45°角的时候是刚好不会转的。
算得夹角θ<23.5°的时候,开始逆时针转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也没实验过,错的话希望指正

网友(点评):
这个最接近实际情况

网友:
等餐中,嘿嘿,随手画的。

墙体反作用力永远过摩擦角那条线, 因此按照提问示意图那样,沿着长度方向推还会顺时针转:

必须使推力的方向始终瞄准接触点的右侧才可以。

网友:
你是问怎么推可以转, 这里还有个问怎么敲才能转的, 呵呵

转动锁死问题---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105693-1-1.html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转轴,只要在摩擦力半径之外都可以了吧。不过还是受教了,好多东西都忘了

网友:
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请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为什么是对中心点取矩?我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