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免维护铅酸电池加修复液的问题

楼主(2019-12-26):
各位神勇的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咱搞机械的都喜欢探索,好奇害死猫。
我前几年买的电动车(咱这穷样还没配起汽车),大约三年了,雅迪的。可能是电池到寿命了,最近跑的慢了,也跑不远了。
四块电池的。
有计划换新电池。但是也本着探索的精神,买了瓶修复液。说是原液。
今天打算加进去呢。拆开电瓶一看,瞬间颠覆了我的认知。
卸开了那个软胶帽。手电筒照进去一开,咋是塑料的呢。还有白色的小孔,戳了戳小孔也戳不动。
这加进去酸液,酸液能进到极板中间吗?进步到极板中间,加进去还有什么用呢?

绿色的好像是塑料。正负极还想还不一样的颜色呢。
求高手普及一下这种免维护铅酸电池的结构。实际结构。白色的是透气孔吗?怎样加修复液,加修复液管用吗?

网友A:
学机械的就有这个好处。

家里电气设备坏了,都敢动手拆,我也拆过家里很多东西,修修补补还能用几年。

https://m-juda-cn.sm-tc.cn/c/m.juda.cn/news/mip/8013.html      免维护铅酸电池修复方法详解。建议你找找原理图,结构图看明白再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机械的就有这个好处。

家里电气设备坏了,都敢动手拆,我也拆过家里很多东西,修修补补还能用几年。

谢老大,先看看。

网友:
应该加蒸馏水吧

网友:
新工艺的电池,好像加了也没啥效果,里面用膈膜的,时间一久隔膜化开了,里面粘成一块了,基本上还得换新电池

网友:
没任何用,不要去浪费时间折腾了,现在的电池超级便宜,四个电池一百多块钱,立马原地满血复活

网友:
牌子不同,电池的寿命也不尽相同。普通电池的寿命一两年左右。行业牌子大的基本平均寿命3年,所以增加修复液的效果不大。

网友:
先看变形了吗,一般用久后电瓶发热变形严重,说明内阻加大,没必要加液了,那样有起火的隐患。换新的。我刚换了,在网上订的上当了,没有直接去实体卖车店便宜,我12AH网上320实体店260(以旧换新)

网友(2020-05-13):
硫酸的电瓶时间长了就要加蒸馏水,如果加了效果不好就换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