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主要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9-12-27):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机?主要有什么特点

网友A:
有点像单向电机。看不到内部结构,乱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单向电机。看不到内部结构,乱猜的。

这个电机前面还有一个行星齿轮,电机本身转速比较高,是锂电池供电

网友B:
减速电机,这种一般正负极对调就能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这种一般正负极对调就能正反转

说的不错,容易调换正反转

网友:
用在什么上面?

楼主:
电动工具上

网友:
直流电机。

网友:
像四驱车里的马达,加大版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电机 ,坐等解答

网友:
电动工具用的单相串激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