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工程图中怎样捕捉中心线上的点

楼主(2019-12-27):
请问UG工程图中怎样捕捉中心线上的点?
版本:NX11
如下图我对图形作了一条黄色中心线,怎样才能捕捉到中心线上的点?我想在中心线上画一个点或以中心线上某点为起点画一条直线.

楼主:
看帖的不少,怎么没人帮忙解决一下呢?

网友A:
鼠标指针放在线上,按住左键2秒后街松开会出现点的定位选项,选择你要放的位置即可。有这功夫发图不如问度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指针放在线上,按住左键2秒后街松开会出现点的定位选项,选择你要放的位置即可。有这功夫发图不如问度 ...

你这种方法我刚试了一下不管,我想捕捉工程图中中心线上的点。

网友(点评):
中心线的中点更好找,鼠标放在中心线上自己就高亮显示了。11版本没用过,难道这功能被屏蔽了?你看看你的设置,不是不自动选取节点功能关闭了?

网友:
楼主没有开捕捉吗,把捕捉点在线上面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