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简易升降装置

楼主(2019-12-27):
求一种升降装置,手动升降,带锁紧装置,解锁后能回到原位置,装置是连接刀具基座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梯形丝杆+直线轴承/导轨+手轮+锁紧块,解锁不会回到原位置,只能手动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丝杆+直线轴承/导轨+手轮+锁紧块,解锁不会回到原位置,只能手动回

好的,谢谢

网友:
如果比较重的话,你可以考虑你厂里的液压车升降方式

网友B:
气弹簧,气弹簧的载重略小于机构重量,然后就可以手动升降了。可以选择带锁紧的气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弹簧,气弹簧的载重略小于机构重量,然后就可以手动升降了。可以选择带锁紧的气弹簧

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丝杠升降机,楼主可以考虑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