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孔有办法挖吗

楼主(2019-12-27):
如下图,球体里面要挖直径78深30的内孔,进口直径相当于只有38,单边要挖掉20mm。加工厂焊了把车刀,但单边也只车掉12mm,真的不能更多了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分成两半呢

网友(点评):
我也是怎么认为。有些图纸只知随手一画,不知加工困难。

网友:
只能做一体的吗

网友:
LZ试试对角线。

网友:
非标舍弃式刀粒+非标定制刀杆…………

网友:
看材质,如果不锈钢类,估计有点难,带刀最大也就不到38,相当于柄径18以内刀粒20,焊得了也不耐用,量大还是铸好,如果铜铝随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分成两半呢

对呀

网友B:
有没材质、强度、精度要求。
其实有的要求可以用增材加工的方式。

网友C:
最终那把刀的设计思路,工件对角线插入刀

网友:
不会搞,
但是很想知道那个空腔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这个完全能搞定。
38的孔,移动20mm,那还不是小菜一碟。L型勾头刀。做两把,一把车前面,一把车后面,车后面的是勾头刀,刀尖向后。

网友:
可以,大不了吃刀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材质、强度、精度要求。
其实有的要求可以用增材加工的方式。

3d打印主要考虑精度和数量

网友E:
好难啊,这是自己把自己埋了的节奏,单边12mm已经是极限了,想达到单边20mm是不可能的,改变工艺或者重新设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完全能搞定。
38的孔,移动20mm,那还不是小菜一碟。L型勾头刀。做两把,一把车前面,一把车后面,车 ...

我也觉得勾头刀杆可以加工。好在勾的不是太深。

网友:
镗刀加工的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分成两半呢

是不是类似的都是分成两半做的呢?

网友:
的都是分成两半做的呢

网友:
这种零件建议线切割劈开再加工,而且里面的凹槽要设计R角。

网友G:
加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加工时间上和刀具的耐用度刀具还需订做的!

网友(点评):
看这个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勾头刀杆可以加工。好在勾的不是太深。

刀杆都可以自己做,现成的粗点的估计可以线切割下形成所需要的加工尺寸。之前因为干涉,我们经常把刀杆割掉一点或者挖个需要的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加工时间上和刀具的耐用度刀具还需订做的!

二保焊或者氩弧焊,直接焊接一个就完事了。

网友:
老机床没问题,数控就难点了。

网友C:
刀柄截面还可以增大

网友:
买到合适的刀具完全可以啊,买不到自己做刀具,除掉刀柄L型悬臂的一段长度大于20就可以了,你的伸入口38.1,刀柄就算10也还有28.1,完全够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难啊,这是自己把自己埋了的节奏,单边12mm已经是极限了,想达到单边20mm是不可能的,改变工艺或者重新设 ...

老车床慢慢搞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焊接勾刀能搞,还有几mm余量,实际加工好不好操作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加工时间上和刀具的耐用度刀具还需订做的!

理论上没问题,实际工人可能不敢搞,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分成两半呢

能劈就不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那把刀的设计思路,工件对角线插入刀

不能看对角线长度,工件是旋转的,得看内接圆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柄截面还可以增大

赞一个,图很专业

网友(点评):
只是一个破题思路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柄截面还可以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车床慢慢搞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焊接勾刀能搞,还有几mm余量,实际加工好不好操作就不清楚了

如果加工一个内孔需要半小时,老板可能是要疯的

网友:
车削,用勾刀

网友:
上数控铣,用T型刀

网友:
内部公差不严格的话材料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实际产量可以选择精铸

网友:
镗刀加工是不是可以?余量够

网友:
这个设计看得我强迫症都犯了,好想一刀砍两半,

网友:
就算加工出来,里面也放不进去东西啊!

网友(2020-03-01):
我有设计过类似,加工商给我们加工的,不过材料是铝的,你的是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