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台联轴器直连丝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楼主(2019-12-27):
网上有一种丝杆直线滑台,联轴器直连丝杆,如下图所示。速度0.1-80 mm/s。
感觉电机轴这边好像也没有轴承。
这么大胆的用法,有朋友用过吗?

网友:
   这东西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吧。

网友:
远端用轴承,近端轴连器,标准连接方式。
这种简易滑台精度不高,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轻载,重载地不行。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从没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轻载短行程使用。

网友:
精度大于等于0.1是什么鬼?

网友:
一般用途

网友A:
丝杆支撑轴那里应该是会有轴承的吧,不然丝杆转速高的话,那还不糊了啊

网友:
电机端没轴承,42步进电机,目测4KG负载还差不多

网友:
没有导向部件吧,没有看到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下面有,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支撑轴那里应该是会有轴承的吧,不然丝杆转速高的话,那还不糊了啊

导程8mm,最高速80mm/s对应的转速是10转/秒,600转/分钟。
这个转速算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