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线打断,路过的进来看看哈~~

楼主(2019-12-27):
前辈们,solidworks尺寸线和中心线相交时,怎么使中心线自动避让,不然中心线老是穿过尺寸线,不符合规矩啊~~~求助,先在此谢过啦。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中心线在草图那里画的,不用注解里的,这样需要避让的地方可以画个圈剪裁就可以了。

网友A:
尺寸-引线-折断线

网友:
不需要避让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引线-折断线

试了一下~~~没反映啊,大侠,有详细的参数设置折断线多长或者那三个勾打不打??
谢谢哈

网友:
记得有设定中心线延长尺寸的

网友:
多做几条中心线就可以了,比如一个有多个台阶孔的零件,那么你可以用不同的台阶各做一条中心线,然后拉动每段中心线端点到合适位置就能避开尺寸标注了

网友:
手动画中心线,画到尺寸线那儿,断开,过了尺寸线再继续画中心线。

网友B:
制图首选项里面设置避让,这种小小细节不容易发现。

网友C(2020-05-26):
引用 网友B:
制图首选项里面设置避让,这种小小细节不容易发现。

大哥,帮帮忙,我找不到这个避让的设计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帮帮忙,我找不到这个避让的设计在哪里

他本来就是在糊扯,你还正信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