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无法加载toolbox

楼主(2019-12-27):
如题 我安装完成ansys之后,打开就提示workbench no toolbox iteams are applicanle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 附加个连接 又遇到同样问题的社友可以看看
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 ... de0.html?picindex=7

网友A:
这个Toolbox是sw上面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oolbox是sw上面的,还是?

这个是ansys 做有限元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