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图问题

楼主(2019-12-27):
请教一下,怎样花零件,和装配体,最后整机的时候,等轴测,左右二等角轴测,的时候图形不是倒过来的,怎么点等轴测的时候有个好看的位置

网友A:
装配的时候第一个零件是固定的,变成浮动,然后重新配合基准面和零件面,上视和前视配合就行了,然后在固定

网友B:
语无伦次 还滥用标点符号 能不能好好说话
先学会把话说明白再来提问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可以整体画完后 改变视图方向

网友:
1,画的时候注意方向,养成好的绘图习惯
2,如果已经画完了,改变一下模型的方向或者坐标轴

网友:
注意零件的基准就好了,安装的摆放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无伦次 还滥用标点符号 能不能好好说话
先学会把话说明白再来提问

读了5遍还是没读明白,”的时候”前面是个逗号,这几句话读地让人着急。

网友(点评):
我不是故意要嘲笑谁 咱何德何能啊? 但现在论坛里很多人的基本素养真是太差劲了 实在是看不下去 很多人会骂俺 骂就骂吧 就这臭脾气了

网友(点评):
这哪里是嘲笑谁?这是督促改正自己的做事方式。要想解决问题,需要先学会与人沟通,让别人能听懂你的意思,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其实,大家都是在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配的时候第一个零件是固定的,变成浮动,然后重新配合基准面和零件面,上视和前视配合就行了,然后在固定

同意。

网友:
2楼的解决方法是对的。还好你是用拼音输入,要是五笔输入打错字就没人看得懂了

网友:
建议所有的零件都以一个基准面开始画,装配的时候把固定的弄成浮动,然后选择零件基准面和装配体的基准面配合(三个基准面两两配合,或者原点+两个基准面,或者原点-轴对齐)

网友:
等轴测角度摆好后,再角度反向。

网友:
零件建模的时候,一直习惯用一个基准面开始建模。装配体组装的时候,第一个零件原点和装配体原点重合(这个重合是默认重合,插入第一个零件直接点勾默认重合,也可以自己手动点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无伦次 还滥用标点符号 能不能好好说话
先学会把话说明白再来提问

前面几位都能看明白。所以我们不光要学会表达,还得善于聆听。

网友:
轴测图直接拖就行,非轴测图按下面的来就可以。或者任意视图,只要解除对齐关系都可以在3d工程视图里面旋转到自己想要的视图

选择当前视图

选择当前视图

点击3d工程视图

点击3d工程视图

按住鼠标左键旋转想要表达的位置再点击确定

按住鼠标左键旋转想要表达的位置再点击确定

网友:
重新定义某一个视图,其他的自动就好了

网友:
调整好角度新建视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