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结构问题

楼主(2019-12-27):
按钮B在产品内部,有个弹簧。按钮A是在外部。需要通过按A来按B。现在这种结构并不是很好按。请问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塑料?

交代一下各个部件的材质

网友:
这样的结构也是醉了。这么长肯定变形。按动那真是凑巧。

网友:
力臂大了点

网友:
能不能用杠杆或者连杆结构,离得距离太远,力臂太长,平动当时不太好。

网友(点评):
杠杆,连杆结构可行

网友A:
分析一下不好按的原因:
1.力臂长;2.传力介质的材质?刚性?3.传力介质和导向机构之间的间隙是否过大?必要是给一定的配合公差。4.复位弹簧阻力有多大?复位弹簧只起到复位作用即可,不能选的太大。
最重要的是楼主要表述明白,这个结构都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不好按?是怎么个不好按?您自己分析是间隙问题?还是材料问题还是力臂问题?
是否可以把线延长?把复位弹簧装在A处?

网友:
估计多半是什么地方卡住了

网友:
楼上老哥说得都很好的,这个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加弹簧片固定A,且在A和B上安装磁铁同级相斥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在A和B上加磁铁,同极相斥,同时在A上加弹簧片

网友:
按钮B的位置需要增加一个弹簧,辅助支撑的作用。

楼主(2020-05-08):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不好按的原因:
1.力臂长;2.传力介质的材质?刚性?3.传力介质和导向机构之间的间隙是否过大?必 ...

感谢大佬回复。按钮是不锈钢,其他除了弹簧是ABS塑料。我觉得应该是力臂过长,不过这个力臂距离不能缩短。间隙不是问题,我只是为了表达特意把间隙放大了而已。弹簧位置不能变。弹簧力度比较大,具体数值没测。大佬说的把线延长是什么意思?

其实主要是力臂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按钮是不锈钢,其他除了弹簧是ABS塑料。我觉得应该是力臂过长,不过这个力臂距离不能缩短 ...

快半年的帖子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把横杆与Z杆都变成L形杆,也就是说按钮B变到中间位置。力臂各自承担一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