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90度和75度的区别

楼主(2019-12-27):
       加工铸铁件,厚度8毫米左右,下面是空的,请问用龙门铣加工的话是选90度面铣刀片盘还是75度面铣刀盘?光洁度无要求,因为铣好了还去过磨床的,所以只尽可能的要求平行度和加工速度。请大神指教

网友:
那就75度吧

网友:
75度的吧,90度刀适合加工有台肩的工件

网友:
75度切削刀对铸件的夹持方向有利。

网友:
大平面开粗75,小平面有台阶90

网友:
90度铣刀盘具有切削省力,可以铣削台阶面,铣削时受力点沿铣刀旋转方向多,而向下受力小,在铣削薄件条状产品时产品不容易变形,缺点是铣削平面容易产生振纹。
75度铣刀盘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它能加工出较好的表面。但向下的力太大,加工薄件时容易变形,同等吃刀深度时切削刃口面长一些,铣床受力更大些。

网友:
8mm面积大的话,用90

网友(2020-02-08):
90°主偏角面铣较合适吧,无轴向力

网友(2020-04-02):
娃淡定淡定淡定淡定淡定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