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加工的难易程度

楼主(2019-12-28):
如图所示,尺寸范围一致,基本尺寸及公差不同的三种尺寸,哪一种更容易加工,更容易满足尺寸要求?谢谢!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上中下3种,上下的标注是错误的,如果那个机械工程师说上下的标注没有错的话,那就随他吧,那你也不会拿到论坛上让大家讨论的。从加工容易程度判断的话,中是容易的。

网友(点评):
我不是有意的 我看好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利用这个位置显眼一点 无论怎么标 你怎么做 肯定尽量往基本尺寸做 不能够偏差太大 实际生产呢 还是会有波动 不可避免所有才有上下偏差 很多人都认为是一样的 实际

网友(点评):
虽然数字加减起来是一样 但是含义是不同的 第一个数字是基本尺寸 是理想的尺寸(你的目标) 公差是看你的操作方法 是实际产生的错误不可避免 而不是为了那个数字范围一模一样去做 虽然好像看上去差不多

网友B:
本质没区别,实际生产中我认为标25的更符合。25.25能做出25.26,25.0做不出25.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上中下3种,上下的标注是错误的,如果那个机械工程师说上下的标注没有错的话,那就随他吧,那 ...

请问大侠上下两个哪里出错了?

补充内容 (2019-12-28 16:27):
如果说公称尺寸为25.25,要求为0-0.1那么该怎么标注呢?换成对称偏差,是否失去了本意?还是说要求不合理?

网友(点评):
公差带必须带括号,而且0---正0.5得建立在尺寸整数基础上,24(+0.75/1.25)-------26(-0.75/-1.25)

网友:
加工难度都是一样的。在于检测的方法了。

网友C:
尺寸上面尽量取整数比较好吧,不得已才取小数点

网友:
上下两种,公差精度在小数点后一位,但是你标的尺寸精度都在小数点后两位了,明显标注有问题。

网友:
首先你理解不对,公差指的就是你说的尺寸范围,基本尺寸一般都是整数,然后用偏差来规定配合类型,这个25是基本尺寸,配合要求不严格,所以公差0.5,大或小0.25都满足要求,所以标注25正负0.25;有时候是25只能大不能小,那么就标注25零到0.5,所以不会出现上下两种标注方式的

网友:
第二个最好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尺寸上面尽量取整数比较好吧,不得已才取小数点

我也想问这种问题 如果基本尺寸有小数点就没意思的  何况有基本偏差和公差带决定

网友(点评):
做模具,全特么的小数,你怎么取整。。。。。。所以,基本尺寸取整,对模具行业来说,纯是理想主义,没屁用。

网友:
我当年画图如果按上下两种画,会被老师傅打死的

网友: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精度这种东西 对于机床来看就是稳定性了(也考虑刀具 操作方法等等等)    对于结构和软件来看(对于行程来说)  那么识别精度  这两种精度是如何的   是否存在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上中下3种,上下的标注是错误的,如果那个机械工程师说上下的标注没有错的话,那就随他吧,那 ...

多谢指点!

网友E:
楼主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过。看了评论,也觉得有点问题,个人理解:因为尺寸是25.25,精度是丝级别的,但公差是50丝。也就是说丝级精度没有意义,公差范围应该和尺寸最后一位精度相等。比如25.25正负0.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过。看了评论,也觉得有点问题,个人理解:因为尺寸是25.25,精度是丝级别的,但公 ...

图上标注确实有问题,当时一心想着另一个问题就没注意到那没多,潜意识操作了,以后注意。

网友(点评):
机械就是这点好,错误的图纸可以生产出正确的零件。哈。画图工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没区别,实际生产中我认为标25的更符合。25.25能做出25.26,25.0做不出25.26

实际情况是供应商还不够稳定,担心做不出单边偏差的产品

网友:
一样。最好用第二种标法

网友:
工程图学的标注问题。要根据车间加工师傅的读图习惯来标注,尽量取整数,工差合适即可。第一和第三种,其实难易度相似,不计车间师傅骂人,他们大多只做到极限或者整数。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说公称尺寸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小数,这个问题也跟那些老工程师,老师傅争执过,其实这个数值完全取决于自己怎样设计(具体数值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计算得来的,或者凭空指定),只要配合的两个尺寸的公称尺寸是一致的就可以了,公差就是根据配合要求选定公差范围。总的来说我觉得设计不要被那些无用的规则限制死自己,随心就好。

网友(点评):
整数小数,确实如你所言。。取整有理,取小数同样有理。

网友:
卧槽,一样啊,哪种更容易加工?公差都是0.5,肯定一样啊。然后再说这标注方式:1和3不走寻常路,按理说名义尺寸值都精确到0.01了,公差却是0.1,设计者为个啥?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原来设计精度在0.01,后来修配我不需要那么高精度了,我就按名义尺寸27.25放个0.5公差,也可以吧?然后这几种标注方式,对于操作者肯定第2种更便于理解和操作。

网友(点评):
我赞同你的观点,公差带一样,难易程度没区别。

网友:
标注尺寸追求直观,没有误导的成分(需要反复计算),这样操作工人才能降低出错率

网友:
个人认为加工难度是一样的,都是0.5mm的公差,加工到中差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这几个本质有区别吗?加工精度取决于公差大小,加工难度取决于材料,形状,加工精度,表面粗糙度等,

网友:
第二种最好,我不懂设计,我是个干活的。我喜欢第二种,直接干不用算数!

网友:
尺寸带小数+公差,看着怪怪的,没有这样标准的吧?

网友:
仔细看看公差及互换性原理就知道了,什么场合标注什么公差,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通常都是下差更容易保证。

网友:
按照加工来换算,三种最后的结果和目的是一样的
  T  D, q/ C4 X- |但是按照设计来看,三种是各有目的的名义尺寸,出现1和3的情况,一般是对名义尺寸要比较高要求。  l7 y8 m" t) t8 b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第二种来设计标注,就这个0.5的公差范围,这样计算名义尺寸没多大意义

网友:
公差一样,加工难度没啥不一样的。尺寸带小数+公差,可能是英制转换过来的,也可能是配制配合,即按实测尺寸配做的。

网友:
纯公制的很少有一三两种标法,一般是英制转换的才会有,加工难度差不多,但是操作者操作习惯不一样,会影响加工效率。

网友:
最好第二种,因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一下:上中下3种,上下的标注是错误的,如果那个机械工程师说上下的标注没有错的话,那就随他吧,那 ...

有没有特定标准规定一定要按中间的方法标注?
上下两种也有好处,设计过程中互相配合零件的基本尺寸做成一致的,更便于核算

网友:
1和3保留一位小数还凑合,两位小数公差还0.5,公差就没意义了。除去这些,加工难度是一样的,不过1和3很可能因为工人的习惯人为的增加难度,譬如工人下意识的加工取整,导致公差人为缩小。

网友:
中比较简单,上和下一般是为了走上下偏差而出现的(往往很多是因为生产与研发之间存在公差的矛盾)。比如孔是25(+0.5/-0.5),为了保证间隙不大并且不会过盈。那么轴往往可以做24.5(+0.4/0)

网友:
中间的公差带最大,容易

网友:
说个不同的观点,如果这个尺寸是在基体上去除某个值,比如说某段轴径的轴向长度,标+公差的会比较不易报废。即按名义尺寸走刀,哪怕有过刀情况,不至于成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问这种问题 如果基本尺寸有小数点就没意思的  何况有基本偏差和公差带决定

暂且不说尺寸公差标注的有些问题,单说问这个问题图纸看不出零件形状无法判断加工方法,问题本身也有问题。棒,平面,槽等对加工和检验的难易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从我们车工的角度来看,加工难度和尺寸保证三个都是一样的,三种标注是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装配要求。

网友(2020-03-21):
都一样没难度

网友:
个人觉得,自由公差,都好加工!

网友(2020-05-14):
不要较真,偶尔一两次,搞加工的拿到图纸,即使标注不合理最后还不是要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