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干,开始用社区里的资料学PLC,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大神

楼主(2019-12-28):
就是这个基础的自锁电路,和我们现实里的开关有点分不清了。
X1和X2是有分别和物理按钮连接的吗?两个按钮都是无机械锁定的吗?
断开优先的电路:启动时需要X1连通,X2断开,Y1才会连通,所以需要同时按两个按钮吗?因为是无机械锁定的按钮,所以按完后按钮复位,X1和X2又回到常开和常闭的状态吗?可是如果X2又是保持常闭,就没办法使Y1保持启动状态了吧。
有没有大神详细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断开优先这个X01运行按钮接常开,X02停止按钮接常闭,只要是停止按钮被摁着,那你运行按钮X01怎么摁Y1都不会启动
启动优先这个显然是不管你停止按钮X02有没有被摁下,X01运行按钮一摁下Y1就能输出。全是自复位按钮

网友(点评):
不懂程序,能否解释下启动优先的意义与应用?谢谢!

网友(点评):
我其实也没用过运行优先,猜想是为紧急或者优先情况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优先这个X01运行按钮接常开,X02停止按钮接常闭,只要是停止按钮被摁着,那你运行按钮X01怎么摁Y1都不 ...

谢谢解答,一个个来,我暂时理解断开优先的,所以如果要启动,需要按掉停止按钮,使停止按钮保持断开的状态,同时按下运行按钮是吗?

网友(点评):
停止按钮X2接的常闭,平时本来就是通的,按下时反而不通,运行按钮X1接的常开,平时是不通的,按下才通,所以根据一楼电路,启动时不用管停止按钮,这和我们常见的机器操作一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优先这个X01运行按钮接常开,X02停止按钮接常闭,只要是停止按钮被摁着,那你运行按钮X01怎么摁Y1都不 ...

我好像想明白了,X2接常闭按钮,也就是说X2一直是得电的状态,所以启动时,按X1的常开按钮,时X1得电,这样Y2就得电了,断开时,按一下X2的常闭按钮就行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如果停止按钮坏了,那X2就不通,那这按X1就启动不了,保证了安全

网友(点评):
楼下监之瞎说...按图上是接X2敞开点的,如果X2按钮坏了X2不通,这个就停不下来而不是启动不了

网友:
结合继电器学习,当按钮被摁下,相应的线圈即得电。

网友B:
这个讲的是开关按键的顺序。断开优先:电路启动之后,只有先断开开关X2,Y1才能停止工作。结合实际机器中的急停开关来理解。X2相当于急停。
启动优先是指,只有先启动了X1闭合,开关X2才能起作用。不先启动X1,你怎么弄X2,Y1都不会启动的。X2相当于机器中的暂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讲的是开关按键的顺序。断开优先:电路启动之后,只有先断开开关X2,Y1才能停止工作。结合实际机器中的 ...

说白了,这两个电路应该是简易版的急停与暂停。具体是不是还有其他用,只能根据实际来说。其他用处请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讲的是开关按键的顺序。断开优先:电路启动之后,只有先断开开关X2,Y1才能停止工作。结合实际机器中的 ...

显然你启动优先理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启动优先理解错误

谢谢,理解错了。常闭开关2,动过一次之后,整个电路就全断开了

网友:
没事干就专研米思米,多翻翻机械手册,再有精力,考个机械的研究生。
 人要选对路,专心走下去。既然选择了机械,就不要三心二意,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机械为主,电气学点我觉得也没坏处

网友(点评):
我就是那个心猿意马,三心二意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明白了

网友C:
懒得挂人但是真的
lurenyi 就是瞎说一堆.....

网友C:
物理接点X 有常开常闭状态
在plc这个接点为了区分暂时叫他触点也有常开常闭两个状态
状态表就是
物理接点 开   触点开   结果是 开   导通
物理接点 开   触点闭   结果是 闭   断开
物理接点 闭   触点开   结果是 闭   导通
物理接点 闭   触点闭   结果是 开   断开
----------------------------------------
然后你那个图想实现功能就是X1 X2 物理接线接线都是常开点接线,不存在lu分析的所谓的接常闭保证神马 落线安全问题...

网友(点评):
lu说的那种接法在急停和限位开关中常用,但是这两个触点再plc内部使用的是常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理接点X 有常开常闭状态
在plc这个接点为了区分暂时叫他触点也有常开常闭两个状态
状态表就是

你发的这个有点看不懂,就第一个图,物理触点全部接常开,也就是说X1和X2默认是不得电的状态,如果要启动Y1的话,应该要同时把两个物理触点闭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发的这个有点看不懂,就第一个图,物理触点全部接常开,也就是说X1和X2默认是不得电的状态,如果要启动 ...

X2在plc内部取的常闭信号啊,x2这个按钮没接通时候plc取x2的常闭信号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在plc内部取的常闭信号啊,x2这个按钮没接通时候plc取x2的常闭信号是通的………

难道是我看的教程有问题?我看的教程(三菱PLC教程,难道不同系统还不一样吗?)上写的是:PLC内部是常闭的,要断开,Y1才能闭合。周一上班去问下公司搞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看的教程有问题?我看的教程(三菱PLC教程,难道不同系统还不一样吗?)上写的是:PLC内部是常闭 ...

你用软件模拟一下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懒得挂人但是真的
lurenyi 就是瞎说一堆.....

嗯,是我错了

网友:
想学就买个plc,什么不懂上机 一试就都 明白了.

网友:
哈哈!想的复杂了!其实木有学过传统电路的人倒容易明白PLC的基础程序。一般连接PLC的外部按钮输入X都是常开的,然后到了PLC的程序里可以认为这个X有常开和常闭触点。其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