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天窗的颜色

楼主(2019-12-28):
为什么大多数天窗都是黑色的,而不会做成和自身车顶一样的颜色,单独的一块黑色很不美观呀

网友:
颜色几乎不可能弄成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想了解一下原因

网友:
不一定全是黑色的,有些使用透明的天窗玻璃在打开天窗,太阳光线和紫外线太强,也刺眼,贴了黑色膜。那种透明材质的玻璃也能阻隔紫外线。

网友(点评):
但是透明的很少吧,我在想那些不透明的为什么也是大多数是黑色的

网友:
你可以想象下,你迎着阳光开车,是不是把遮阳板放下来挡阳光。你开汽车是不定时的,不定方向的,不定地方的,如果天窗是透明的,有可能阳光通过天窗,然后折射照到司机。。。就算其他颜色的天幕,最主要的都是挡阳光的。隔着透明玻璃看阳光和戴着墨镜(茶色或者其他颜色)看,眼睛的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高档车已经可以变换天窗颜色了,概念叫“魔术天窗”,根据需要加电实现。

网友:
防紫外线的玻璃都是黑色的吧

网友:
黑色百搭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为了遮光遮紫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