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机械手?

楼主(2019-12-28):
    用什么方法或者传感器可以定位机械手,使机械手移动到槽钢处满足以下要求:(1)机械手和槽钢平行(2)槽钢在机械手中间及槽钢两端到机械手两端的距离是相等的。

网友A:
你多说是机械手了,不能编程吗?

网友B:
增加一个视觉,随便槽钢怎么放,拍照提取位置点。

网友C:
机械手一般都会选用伺服电机带动,这样移动的位置基本都可以按程序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一般都会选用伺服电机带动,这样移动的位置基本都可以按程序设定。

主要是机械手要定位的位置是不可控的有个20cm左右的误差。所以想咨询下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视觉,随便槽钢怎么放,拍照提取位置点。

位置点定了,视觉可以定位到正中心吗?我对视觉了解的不多,我感觉相机如果是我画的图这样的俯视视角应该可以定位,但是相机放不到那么高,可能只能主视视角定位感觉不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说是机械手了,不能编程吗?

定位点一直会变得,固定编程不行,所以想问问传感器方面可以保证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位置点定了,视觉可以定位到正中心吗?我对视觉了解的不多,我感觉相机如果是我画的图这样的俯视视角应该 ...

视觉定位精度主要看相机的像素,还要结合你需要定位的精度。视觉定位只要中心点与其他地方有明显色差,就能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点定了,视觉可以定位到正中心吗?我对视觉了解的不多,我感觉相机如果是我画的图这样的俯视视角应该 ...

相机高度不够,可以去查下海康官网的选型资料,查看是否有相应的镜头。镜头的识别范围大于槽钢的偏移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定位精度主要看相机的像素,还要结合你需要定位的精度。视觉定位只要中心点与其他地方有明显色差,就 ...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视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视觉,随便槽钢怎么放,拍照提取位置点。

动不动就提视觉,你知道视觉多少钱吗?能适合当前工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