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机跑偏问题,困扰半年了,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9-12-28):
公司下达的任务,制作的砂带机,现在装好了,总是往一侧跑偏,往中间位置调节,差不多的时候,稍微再调一点点,马上往另一侧大跨度的跑偏,求高手指教。

楼主:
不是往左跑就是往右跑,没办法调到中间位置保持不动

网友A:
两个轮就很难调了,你这4个轮是怎么考虑的呢?
皮带轮为防止跑偏都是略带一点弧度,纺锤型

网友B:
二点可以解决你这问题:1、轮子车成中间大两端小鼓形,中间大些的宽度超过皮带宽度一半以上。2、用数控车床加工这几只轮子,保证形状与尺寸一致。
我们经常出现这种问题,改为用数控车床加工后,就没有跑偏这问题了,不然车成鼓形也没有用的。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需要“困扰半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轮就很难调了,你这4个轮是怎么考虑的呢?
皮带轮为防止跑偏都是略带一点弧度,纺锤型

开始做的是三轴的,上面是弹簧拉紧,后来跑偏严重,换涨紧轮,还是没有改善。主动轮是网上买的,当时没有了解清楚,看轴孔和电机轴尺寸相同就买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点可以解决你这问题:1、轮子车成中间大两端小鼓形,中间大些的宽度超过皮带宽度一半以上。2、用数控车床 ...

是所有的轮子都要车这样吗?还是主动轮这样?车好了要不要调这几个轴水平问题?现在调水平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需要“困扰半年”吗?

改一次没效果,就去搞别的去了,老板催一次再搞一次,拖拖拉拉半年了,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D:
两个轮子要保持平行

网友:
轮子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做的是三轴的,上面是弹簧拉紧,后来跑偏严重,换涨紧轮,还是没有改善。主动轮是网上买的,当时没有 ...

铝型材的强度太低,结构不稳定,带轮肯定会偏

这种砂带打磨机在网上搜一下厂家和图片非常多,参考一下。其实没必要自己做,买一台更省心。要是想生产还不如买几台拆解一下优化一下

网友E:
砂带的防跑偏,需要靠传动轮了,轮的两侧轴肩需要设计好。

网友F:
只能重做轮子,重新调水平,注意带的中心垂直于电机中心

网友G:
感觉是结构及强度问题,而且用了张紧轮以后张的越近反而可能变形量越大,具体变形我用简图夸大画了,应该存在这种可能

网友:
支撑机构没强度 ,肯定变形了 。 需要结构不变形的,就不能用铝。7075都不好使,吃过这方面的亏

网友H:
愿意多花点钱嘛?皮带直接买米思米上面的 有一种叫带防跑偏肋皮带  只是价格有点高 没别的毛病,很方便装上去随便调一下 就好了。

网友:
轮子两端加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轮子要保持平行

应该不光是调水平的问题

楼主:
加了圆角挡边,但是会影响砂带使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愿意多花点钱嘛?皮带直接买米思米上面的 有一种叫带防跑偏肋皮带  只是价格有点高 没别的毛病,很方便装上 ...

这个砂带也有吗?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的强度太低,结构不稳定,带轮肯定会偏

这种砂带打磨机在网上搜一下厂家和图片非常多,参考一下 ...

尝试了才知道难度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结构及强度问题,而且用了张紧轮以后张的越近反而可能变形量越大,具体变形我用简图夸大画了,应该存 ...

现在调整的差个10多丝,要那么精确的?我现在遇到新的问题是,向外跑,调整,稍微过了那个点往里跑很严重,那个点很难调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重做轮子,重新调水平,注意带的中心垂直于电机中心

想重做一个鼓形主轮,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砂带的防跑偏,需要靠传动轮了,轮的两侧轴肩需要设计好。

轴肩加圆角了,不会跑,但影响砂带使用寿命,老板让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结构及强度问题,而且用了张紧轮以后张的越近反而可能变形量越大,具体变形我用简图夸大画了,应该存 ...

确实不水平,今天打表看来一下

网友:
左边加块支撑板,悬臂受力就弯曲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这是一篇论文吗?能提供一下论文完整标题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不是论文,是habasit的技术资料,www.habasit.com

网友:
轮子肯定不平,也很难调平,最好把一个或两个轮子改成中间稍微有凸度的,肯定有效果!

网友:
你的这个方法肯定行,高手,佩服

网友:
组装机构,这个很难调,机台晃动等也会有偏掉的可能,具体的功能没知道是什么
建议铝材支架换成整钢板,砂带作业前后有微倒正功能

网友:
悬臂轴安装在型材槽里,支架固定的刚度不足,皮带张紧后几个轴肯定往中间位置偏摆,皮带也会往外侧跑偏。可以换掉型材支架试一试。

网友:
看非标准机械设备设计手册 P292是:借助两个侧托辊朝胶带运行方向前倾一定角度(一般约3°),而对跑偏的输送带起复位作用。 缺点是会使阻力增大约10%。 看附图。

网友:
想知道楼主用的那种调节方式...

网友:
改用齿轮+齿轮带

网友:
改用齿轮+齿轮带,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砂带的防跑偏,需要靠传动轮了,轮的两侧轴肩需要设计好。

轮子带挡边根本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重做一个鼓形主轮,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这基本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圆角挡边,但是会影响砂带使用时间

直角挡边都没用,圆弧的更没用。

别考虑了,直接改包角最大的轮,成鼓型(就是接触轮面是圆弧的形状,目测你这个直径,弓高做成2-3mm)。
另外没看到调偏轮是哪个。
一般砂带轮系,至少要有一个轮子是鼓型轮,轮子比较多,可以考虑两个。
我6个轮的砂带系统,完全手磨轮子成鼓型都能调过来。

网友:
轮轴不是平行的

网友(2021-09-11):
引用 楼主:
不是往左跑就是往右跑,没办法调到中间位置保持不动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砂带跑偏,转速3000/分钟,主动轮30直径。希望交流一下。  13663262581同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需要“困扰半年”吗?

您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砂带跑偏,转速3000/分钟,主动轮30直径。您有好办法吗?希望交流一下,谢谢。  13663262581同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点可以解决你这问题:1、轮子车成中间大两端小鼓形,中间大些的宽度超过皮带宽度一半以上。2、用数控车床 ...

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完全同意

网友(2022-01-17):
专业做砂带机,欢迎技术交流。这个可以加纠偏装置,张紧装置,以及轮子做动平衡处理

网友:
可以使用防跑偏的轮子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固定轮子的二轴必须加工精度保证,你图上好象上一螺丝固定不妥。我们的砂带试样机平辊轮也不跑偏的。

网友:
两个轮子做成鼓形 尺寸要一样的

网友(2024-03-26):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其实就是平行度的问题,然后圆柱形状成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