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里有使用“滑动轴承”吗?

楼主(2019-12-28):
圆盘给料机的减速器

网友:
轴支撑的地方不一定是滑动轴承。

网友:
我觉得没有

网友:
没发现滑动部件

网友:
你要明白滑动轴承是与滚动轴承相对应的概念,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那滑动轴承怎么在简图中表达呢?

网友A:
滑动轴承和滚支轴承有不同的使用场合,明白了,就知道有没有?该不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轴承和滚支轴承有不同的使用场合,明白了,就知道有没有?该不该有?

算传动效率,设计师给我直接加了个滑动轴承的 那应该是没有是吧

网友:
这个机构不会有的,全部旋转运动,没有直线运动。

网友B:
在这里问的时间都百度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问的时间都百度完成了

我不赞成你的说法,对于新手来说也只是把图贴百度贴吧上和贴这里有什么区别。你作为新手的时候这种问题百度上怎么问

网友:
课程设计?二级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问的时间都百度完成了

就是百度没有,我才来论坛问的

网友:
非要说有的话,那只有图里靠下方的那个锥齿轮了,锥齿轮有径向分力,齿轮轴的悬端受力不是很好,或者说震动较大速度不高时,装个滑动轴承再好不过了。

网友:
你这只是一个结构简图,就算有也不会体现在内的

网友:
还有考虑承载力,较大承载力的话,可以考虑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