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输送机入口处叉车放货物的导向板如何设计比较好?

楼主(2019-12-28):
各位前辈好,对于链条输送机我有几个问题请教,第一个:链条输送机入口处,是由叉车将带有货物的托盘叉到链条输送机上,链条输送机的导向板有没有好的思路,普通的导向板,叉车会不会放便?导致托盘倾倒?第二,托盘要停止在某个位置,能否通过变频器加三相异步电动机加光电控制停止位置?还是需要加阻挡装置?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导向板用长的倒角,加阻挡气缸等阻挡装置。不要指望电机停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板用长的倒角,加阻挡气缸等阻挡装置。不要指望电机停住。

货物有0.8吨重哦,气缸会被货物托盘侧向力顶坏吧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阻挡气缸,专门为这种工况设计的。你可以问下SMC

网友:
货物导向位置可以考虑用链板似输送线,在链板上增加导向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货物有0.8吨重哦,气缸会被货物托盘侧向力顶坏吧

好的,到时问问,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