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本偏差中的德尔塔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9-12-29):
请教,基本偏差中弄个Δ(德尔塔)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为了装配时提高零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制造成本。

网友:
上贴回答专业点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29 09:41为了装配时提高零件的互换性,降低生产制造成本。
为什么Δ(德尔塔)能提高互换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Δ(德尔塔)能提高互换性?

Δ(德尔塔)是加工的偏差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尺寸零件都能进行装配。如果设计尺寸是一个尺寸值,互换性很差,只有加工到这个尺寸的零件才能装配上。

网友:
公差是尺寸误差的相对值,比如10(0/-1),写成绝对值就是上偏差0,下偏差-0.1

网友:
德尔塔的值是为了计算孔与更高一级的轴(例如H7/p6或者P7/h6)配合时,如果要求具有相同的间隙或者过盈,孔的基本偏差应该增加的修正值,ES=ES(计算)+德尔塔

网友:
主要还是为设定一个合理的范围。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2-30 09:04德尔塔的值是为了计算孔与更高一级的轴(例如H7/p6或者P7/h6)配合时,如果要求具有相同的间隙或者过盈,孔的基本偏差应该增加的修正值,ES=ES(计算)+德尔塔
和谁比“具有相同的间隙或过盈”?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谁比“具有相同的间隙或过盈”?

比如10H7/h6,孔相比理论值10偏差就比轴的偏差大(间隙大),所以就要附加一个it7和it6的德尔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