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验回答问题

楼主(2019-12-29):
通常情况下,750W伺服电机安装在滑块上,前后行走,能够带动的最大负重极限是多少?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画圆圈代表负重

网友A:
滑台厂家的样本里面有写明的,我公司就有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厂家的样本里面有写明的,我公司就有一本。

我这没有资料。。。。。

网友:
这东西极限不在电机上,在齿轮齿条和减速机上。

网友:
看功率不太准确,要看扭矩和惯量,不同品牌的电机功率一样,扭矩惯量也有差别

网友:
这个用的是安川SGM7G系列电机,负载480kg,电机1.8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