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宽度B

楼主(2019-12-29):
设计蜗轮蜗杆减速器是,蜗轮直径大于160 。
在蜗轮各种形式中,有没有类似齿轮那样会有轮辐式的?如果有,它的宽度怎么计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必要设计成辐条的吧,

网友:
轮辐式的没见过,蜗轮宽度是直接按蜗杆计算的吧。

网友:
宽度b=0.67~0.75da1(蜗杆齿顶圆直径),蜗杆头数大取小值,小取大值),一般找本设计手册就能查到
蜗轮一般没有轮辐式,大蜗轮最多中间略薄,开若干小孔做减重,160的蜗轮肯定都是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