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玻璃钢加工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9-12-29):
电机厂用开孔器在玻璃钢上开了直径68mm的孔,现在需要用手动工具扩到直径88mm的孔。
我对这种材料性能不了解,请问玻璃钢加工性能怎么样?
是否方便用手动工具扩孔?

楼主:

电机厂用开孔器在玻璃钢上开了直径68mm的孔,现在需要用手动工具扩到直径88mm的孔。
我对这种材料性能不了解,请问玻璃钢加工性能怎么样?
是否方便用手动工具扩孔?

网友:
带齿的钢丝锯。

网友:
电工工具+扩孔器

网友:
如果手头有材料,可以试一试。

网友:
玻璃钢,就是玻纤+树脂固化成型。玻纤就是玻璃丝,特点就是硬。量不大凑合着都能加工,量大就得特殊工具了。
普通刀具很快就会磨损,一般工具都是用金刚石涂覆工具。

你手工干正常的方法应该都可以(量小的话),就是主要做好防护,玻纤这东西扎人厉害。如果穿毛衣干这个,基本衣服就废了,玻纤上去,衣服你就不敢穿了。

楼主:
带齿的钢丝锯,谢谢!

楼主:
|freeding发表于 12-29 23:09电工工具+扩孔器
请问有这么大的扩孔器吗?

楼主:
|fangyunsheng发表于 12-30 07:50玻璃钢,就是玻纤+树脂固化成型。玻纤就是玻璃丝,特点就是硬。量不大凑合着都能加工,量大就得特殊工具了。

普通刀具很快就会磨损,一般工具都是用金刚石涂覆工具。

你手工干正常的方法应该都可以(量小的话),就是主要做好防护,玻纤这东西扎人厉害。如果穿毛衣干这个,基本衣服就废了,玻纤上去,衣服你就不敢穿了。
谢谢,对玻璃钢特性介绍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