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们,这个螺母名称

楼主(2019-12-30):
问一下大神们,这个螺母名称

网友:
非标定做的吧?

网友:
用途特殊量不大自己车一个,没什么特殊用途就用标准螺母

网友:
你这螺母怎么拧紧?手拧?不带切边?

网友:
是不是沉头孔转直孔的,有这种东西,但没螺纹

网友A:
这个螺母什么作用?看也不像有螺纹啮合,更像球面垫圈,球面垫圈就很正常很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母什么作用?看也不像有螺纹啮合,更像球面垫圈,球面垫圈就很正常很好理解了

球面垫片+1

网友:
从图片上看没有内螺纹,像是球面垫片

网友:
不是螺母咯,螺纹都没有,中间是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