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机械前辈

楼主(2019-12-30):
各位前辈,刚入职机械行业不就,目前做的是发电机的结构设计,想要学习机械方面的知识,但是不晓得有那些书可以参考,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网友:
大学的机械设计机械原理材料力学以及一些加工相关的书,然后去孔夫子网淘一本简易点的机械设计手册可以设计的时候查阅,电子版的手册也下一套,还要学一下CAD和三维软件

网友:
问一下:你什么学历?什么专业毕业?不知你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渡过的?

网友:
发电机结构设计的话,那么成熟,你只要学会软件复杂建模就好啦,还有曲面

网友:
电机的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为设计而设计的方案不是一个好方案,应结合制造工艺、设计成本、工业美感等实际使用效果等综合考量。电机设计的全过程,按照工作进程,大体上分为初步设计、电磁设计和施工设计三个阶段;按照工作性质,则可分为结构设计和电磁设计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