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折弯?

楼主(2019-12-30):
如图:现在要求把直径3mm的不锈钢丝完成下图的样式,然后加工厂反映做不出来,说是折弯半径有问题,让我换成直径2mm的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下部2mm太短了

网友:
2mm应该是保证不了。长一点直接压成褶边肯定能做了

网友:
刀具的模型你可以上网搜搜看一下,2mm的折边折弯机压不到

网友A:
2太小了保证不了吧,加大到5左右应该可以。可以查下手册,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太小了保证不了吧,加大到5左右应该可以。可以查下手册,有要求的

ok  我去查一下  有标准就好  谢谢

网友B:
底下2mm太难了,建议2作为参考尺寸,或者一定要2mm,可以折弯长点,然后加工剪断

网友C:
底部弯折的尺寸很难保证,钢丝中心线距离6mm,钢丝直径3mm,也就是说量钢丝的外圆最近距离是3mm。用个3mm的钢丝,当模具,手工去敲,说不定能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2mm太难了,建议2作为参考尺寸,或者一定要2mm,可以折弯长点,然后加工剪断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弯折的尺寸很难保证,钢丝中心线距离6mm,钢丝直径3mm,也就是说量钢丝的外圆最近距离是3mm。用个3mm的 ...

嗯嗯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2mm太难了,建议2作为参考尺寸,或者一定要2mm,可以折弯长点,然后加工剪断

你告诉我怎么剪,剪刀?

网友:
2mm要给你折出来估计你也接受不了这个价格,只能加长折弯后再去除来保证2mm

网友:
2mm和6mm处都难搞

网友:
这个不是靠折弯干出来的,需要靠滚完工艺了,

网友:
底下2和6无法保证的

网友:
太难了,而已很多厂家不愿意做这种有难度的活,不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