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对角接触轴承座固定端-------精密传动

楼主(2019-12-30):
想请网友们推荐一下国内做的好的轴承座固定端,最好是配对好的角接触轴承座固定端,并且和电机做成一体的那种,游隙尽量小(窜动微米级)看了下米思米和怡和达的有,现在用的是米思米上THK的,不是太理想,用在自搭运动平台上的。国内有没有做的好的且可以定制。请多多推荐。

网友A:
“现在用的是米思米上THK的,不是太理想”,国外的你都不满意,难道国内的有比国外的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米思米上THK的,不是太理想”,国外的你都不满意,难道国内的有比国外的还好?

现在的中国不跟以前的一样了,很多工艺我们有的国外都没有。我们公司生产的轴套耐磨性能就比国外的好,国外的很多工程机械都在用我们的轴套。当热我不否定国外的质量,我想表达的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产品有些也是可以和外国产品平起平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米思米上THK的,不是太理想”,国外的你都不满意,难道国内的有比国外的还好?

轴向还是有一定传动,用的海顿的消隙滑动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中国不跟以前的一样了,很多工艺我们有的国外都没有。我们公司生产的轴套耐磨性能就比国外的好,国 ...

请问贵司名字?

网友A:
看了你说的几句话,认为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想买什么,不知你搞机械设计多少年了?我替你分析一下:你能在米思米上选件,就是想选质量好一点的标准件或大家都用的货,不是定制件,所有我告诉你,米思米上的件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那么淘宝上的件也不会满足你的要求,
这样的话,就只能定制件了。至于“国外的很多工程机械都在用我们的轴套,中国的产品有些也是可以和外国产品平起平坐的”,这是很正常的事,你按客户的图纸和技术要求去做,难道不会做吗?难道中国没有数控机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说的几句话,认为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想买什么,不知你搞机械设计多少年了?我替你分析一下:你能 ...

困难是固定端成对角接触轴承的配对和内外圈游隙的调整,这个不好调和调好的游隙不统一和稳定,因此选择调好的成品直接使用。就是想看看国内有没有好的或者说靠谱的厂家。国外的定制周期长价格贵,你懂的

网友A:
看来你的确没有搞过数控机床或数控滑台、数控转台等设备的设计,你估计没有弄明白像滚珠丝杆、精密涡轮蜗杆等精密零件如何应用的。

网友:
如果没有合适的固定座选用,只有自己定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司名字?

小公司,不出名。华坤耐磨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说的几句话,认为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想买什么,不知你搞机械设计多少年了?我替你分析一下:你能 ...

你说的车床加工确实都能加工,但是质量是不同的。大多数产品的耐磨性能是不太好的,真正能达到高标准的耐磨性能没有几家。达到我们公司的耐磨标准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的确没有搞过数控机床或数控滑台、数控转台等设备的设计,你估计没有弄明白像滚珠丝杆、精密涡轮蜗杆 ...

这个鄙人还搞过,做过划片机,定位精度3um,无非是成对角接触轴承,修模轴承间的内外隔圈,锁母等,控制轴向窜动。设计整体轴承座的公差,这个真不好做,工人师傅做的也不统一,有好有坏,所以新项目才想到直接用。

网友(2020-05-04):
您好 我司有您需要的产品  固定座和电机座一体式的 各种型号都有的   需要可以加我微信13823547117

网友(2020-12-23):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12-30 16:49看来你的确没有搞过数控机床或数控滑台、数控转台等设备的设计,你估计没有弄明白像滚珠丝杆、精密涡轮蜗杆等精密零件如何应用的。
咋用的,有没有案例指导

网友(2021-04-04):
参考机床主轴里轴承怎么用的,就可以达到微米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