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箱内布线

楼主(2019-12-30):
我需要做一个整体式真空箱,在箱内进行作业,内部放置点油机台,
机台上的线缆需要与箱外的控制器连接,现在用的是军规接头。
抽真空时达不到要求100毫托一下。
请问有什么可以做此连接?

网友A:
用啥抽的?

网友B:
不知道你干嘛用的,我就晓得之前公司有个项目,用的航空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抽的?

使用真空泵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干嘛用的,我就晓得之前公司有个项目,用的航空接头

我现在用的就是航空接头,但是我查过资料,航空接头不能满足真空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你多找供应商问下

网友C:
|stone.chen发表于 12-30 14:54
我现在用的就是航空接头,但是我查过资料,航空接头不能满足真空要求

玻璃烧结的那种吗

网友:
自己注塑一个或者自己造一个先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一种玻璃烧结的,真空度挺不错的,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几千一套

网友:
是不是腔体内没有密封,抽真空时有漏气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烧结的那种吗

是玻璃烧结的航空接头吗?有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真空泵抽的

真空泵足够大的话应该可以不用考虑微小漏气

网友:
|stone.chen发表于 12-31 11:03
是玻璃烧结的航空接头吗?有资料可以参考吗?

你要多少芯 跑多大电流
箱体预留的接口是什么规格kf还是cf 口径多大
以前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有的情况是直接拿来用 有的情况是要自己改造一下了用

网友:
用旋转接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