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删除这个零件

楼主(2019-12-30):
这个零件如何删除

网友A:
解除封套状态试试,变回正常零件再删除。

网友:
delete键删不了吗?

网友:
直接选中,然后delete

网友:
选中后再按删除键。

网友:
选中,然后按删除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除封套状态试试,变回正常零件再删除。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