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传动求教

楼主(2019-12-30):
如图;1~4分别为:齿轮1~齿轮4。齿轮1和齿轮4的齿数相同,齿轮2和齿轮3的齿数相同,齿轮1的轴带动摆臂5旋转,(转速5rpm)但是齿轮1不转,如果大小两组齿轮的齿数比为:1:2,请问:齿轮4的转速怎么求?哪一个应该当做主动轮?哪一个是从动轮?

网友A:
不用求5rpm
1
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求5rpm
1
2、3、4

主要是1这个齿轮不动,也算是主动轮吗?

网友(点评):
话说金钟罩虽然不动,却是很牛的功夫哦

网友(点评):
相对转动

网友:
2.3是惰轮,1,4又是一样的,所以整个的传动比为1,所以1和4速度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1这个齿轮不动,也算是主动轮吗?

这样齿轮传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摆臂5旋转的过程中在齿轮4轴上固定的V型块始终向上(图中所示),但是在这样组装试运行的时候当摆臂5旋转1圈的时候,V型块旋转了2转,请问: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点评):
你方向弄反了,V型块和5的旋转方向相反才对。你同向所以是2圈。

网友:
w1=w4。w1相对于臂转速为5,所以w4为5r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齿轮传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摆臂5旋转的过程中在齿轮4轴上固定的V型块始终向上(图中所示),但是在这样 ...

1和4中间需要再加个齿轮换向吧?

网友(点评):
对的,再加一个齿轮

网友:
弄两个硬币自己在桌子上滚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吗,小学就玩的游戏

网友:
你2 3 齿轮齿数相同, 那你的真正速比就是  1 4 齿轮的速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齿轮传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摆臂5旋转的过程中在齿轮4轴上固定的V型块始终向上(图中所示),但是在这样 ...

剖面图中,摆臂是哪个零件?

网友:
我都没看懂^_^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和4中间需要再加个齿轮换向吧?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齿轮传动的主要目的是:在摆臂5旋转的过程中在齿轮4轴上固定的V型块始终向上(图中所示),但是在这样 ...

lz不要剖,直接来个三视图看看。

网友C:
如果是同步带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齿轮1跟齿轮4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步带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齿轮1跟齿轮4方向相反

现在齿轮1不动就没有旋转方向吧!

网友D: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有个问题:摆臂转5圈,要求V型块在360x5的任意时刻始终向上,还是只在1800度位置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有个问题:摆臂转5圈,要求V型块在360x5的任意时刻始终向上,还是只在1800度位置向上?

V型块在360x5的任意时刻始终向上

网友:
中间用一个齿轮,保证齿轮1跟齿轮4相对转动方向一致

网友:
齿轮4一边做自转,一边沿齿轮1做公转

网友:
分析转角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这图中间传动齿轮数目不对,这个摆臂转一圈V 块应该同向转两圈了吧。

网友A:
换一下齿轮1的参照系,让它动起来不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齿轮1的参照系,让它动起来不就不用纠结了?

同问lz,齿轮1为何不让动呢?

网友:
齿轮1不转,齿轮4怎么会转动呢?

网友:
 设计有误, 以系杆5作为参照系时,应该让1,4同向才能实现你要的效果, 现在是反向的。

请取消2 或者3,然后把4向内靠紧即可。

或者取消2和3, 用同步带把1和4连起来。

延伸阅读:
独臂时钟-------结构大猜想
http://www.cmiw.cn/thread-124154-1-1.html

采用圆形齿轮的非线性传动
http://www.cmiw.cn/thread-332365-1-1.html

网友(点评):
层主高人。。。。佩服。

网友:
转向是不是有问题,中间有一个齿轮转向不对。

网友:
1.4虽然同速,但1转90°的时候,4是相对于摆臂转90°,但加上摆臂自身也转,那就是两个运动合成啦,所以就是两倍1的转角啊

网友:
行星齿轮一般都是奇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