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真空吸盘能否抓取弧形面的特殊材料的外罩

楼主(2019-12-30):
真空吸盘能否抓取弧形面的特殊材料的设备外罩,比如聚乙烯,纤维,树脂,或者是ABS 玻璃钢等等。谢谢!

网友:
用吸盘吸弧形面?开始是平面,后来变成弧形面?

网友:
上个图说的详细点,理论上啥都能吸,只要负压和流量够大,没有吸不起来的,关键看具体工况需求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吸盘前端的喇叭口试用于曲面的抓取。

网友(2021-10-17):
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