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怀疑我看的教程有点问题

楼主(2019-12-30):
我用GX Works2模拟,结果是X1是ON状态的时候,Y1不接通;X1是OFF状态的时候,Y1接通。

网友A:
  这个和外部开关的连接方式有关,要看外部开关接常开还是常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外部开关的连接方式有关,要看外部开关接常开还是常闭的

难道教程上的X1断开指的是外部常闭开关断开?可是这里都没有提到外部开关是接什么的

网友:
你的教程没错

网友(点评):
好吧,确实没错,我理解错了

网友:
你理解的和教程上讲的都是对的!只是x1的两个相反状态,Y的不同结果。结果都是对的。

网友:
X0和Y0是相互对应的关系 X0和Y1没有关系

网友:
任何人去对待不同事物 都会这样的  要么看视频一直走下去 积累多了就懂了 (从深到浅)
要么把基础打好
引用:区分:输入是以+24V为公共点的:有高电平(+24V)输入到PLC时,对应的常开点闭合,对应的常闭点断开。输入是以0V为公共点的:有低电平(0V)输入到PLC时,对应的常开点闭合,对应的常闭点断开。
我记得gxwork每次扫描  对应都会有蓝色框框 不记得了
从例题看 记住有些可以连接外部开关 有些是内部模拟(我不太懂 比如时间寄存器等等)
连接x0触点的实物开关闭合 高电平 内部X0闭合 Y0运行  说明只有高电平才可以改变常规状态
所以连接X1的触点的实物开关断开 常闭X1保持状态  Y1通
以上话语不负责任 我也没说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钻牛角了。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自学就是这样,没人讲解容易理解错

网友:
你开关接的是常闭

网友B:
上个帖子给你回复一大堆,你读过了没,不读懂就说教材错。那个哥们带偏你了,我还挂出来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帖子给你回复一大堆,你读过了没,不读懂就说教材错。那个哥们带偏你了,我还挂出来他了

也不算他带偏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有问题,看了你的回复,我才倒回去看重新看基本指令。教程没错,就是我理解偏了,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
两行程序都是独立的,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没有吧,楼主画红线的设定可以反向考虑吗。

网友:
这个x1外部是个常闭按钮 .plc上电后x1就会得电.常闭会打开 ,常开就会闭合

网友(2020-02-06):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