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求助

楼主(2019-12-30):
公司需要重新设计一款倍速链。
之前有过图纸也实际组装过但是那个工程师及相关人员已经离职了.
领导要我更新图纸并准备下单
大概情况是这样。1m长*0.5m宽 工板大概2.5kg 产品大概0.5kg。一条线最多是4块工板.
目前问题如下
当时组装的时候。倍速链打滑 即工板无法前进 停留原处。当然不是每一段都这样子.他们尝试过加重量就可以改善 在工板背面贴胶带也可以改善
但是最后他们是在铝型材中间 大滚子的底部 垫了一块胶板 去解决的(其实这样也就没有倍速作用……)
求救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工板打滑。一般是怎么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我们料盘大概0.5,产品1Kg左右,用倍速链也没出现打滑的情况。。。
你们单边导向间隙是不是太小卡住了,或者是两边倍速链速度不一致,甚至是你们的工板太光了?。。。
你说的是两段线体过渡的地方打滑吗?

网友A:
我们是搞链条的,无法回答,因为你链条可以跑出倍速,坐等大神

网友(点评):
真逗,就是在你链条上装了个滚轮而已。

网友:
上个图啊!

网友:
可不可以在工装板上下功夫,增加摩擦

网友:
工板二边摩擦力大于底面摩擦力,滚轮空转

网友:
增大摩擦吧。工板,轮子。
另外,在铝型材中间 大滚子的底部 垫了一块胶板 去解决的(其实这样也就没有倍速作用……)为啥没有增速作用,轮子不滚动了?滑动?

网友:
大滚轮包胶^_^

网友:
不重的话用塑料滚子也可以的吧

网友:
楼上好多人都提出了可行的方法,不知道楼主尝试了没有?滚子和载具之间的摩擦力小了,可以提升两者之间的摩擦系数,也可以在载具的四周(边角)增加滚轮,减小载具和输送线挡边的摩擦力。同时也要核算一下倍速链选型有无问题?载具和滚轮实际接触面是否太小?虽说载盘很大,也要看实际接触面。

网友:
有可能是倍数链上面的滚轮表面太滑,没有摩擦力,滚轮接触产品后打滑,这样是无法向前输送了。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12-31 08:55 本帖最后由 七曜神权 于 2019-12-31 08:56 编辑

我们料盘大概0.5,产品1Kg左右,用倍速链也没出现打滑的情况。。。

你们单边导向间隙是不是太小卡住了,或者是两边倍速链速度不一致,甚至是你们的工板太光了?。。。

你说的是两段线体过渡的地方打滑吗?

不是过渡地方打滑 在中间走着走着不走了

楼主:
|tsa123发表于 01-01 21:59不是过渡地方打滑 在中间走着走着不走了
工板与滚轮接触的地方 装了不锈钢薄片。

楼主:
|鹰头猫发表于 12-31 16:35不重的话用塑料滚子也可以的吧
目前用的就是塑料轮

楼主:
|xxtrumpf发表于 12-31 15:02增大摩擦吧。工板,轮子。

另外,在铝型材中间 大滚子的底部 垫了一块胶板 去解决的(其实这样也就没有倍速作用……)为啥没有增速作用,轮子不滚动了?滑动?
我觉得 本来是小轮转动 带动大轮 但是如果现在大轮直接可以自己转动的话 就没有小轮大轮的增速效果了

网友(点评):
那至少也有两倍速吧,就是少了大小轮之比。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01 17:22有可能是倍数链上面的滚轮表面太滑,没有摩擦力,滚轮接触产品后打滑,这样是无法向前输送了。
有试过在工板背面贴防焊胶。就是增大摩擦力 有改善 后续也想在工板加装滚花后的不锈钢片。只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同行遇到这个问题 先请教下

楼主:
|xushengewei发表于 12-31 09:59我们是搞链条的,无法回答,因为你链条可以跑出倍速,坐等大神
这样子的嘛 我感觉 既然不是小轮带大轮 一起转的话 那就起不到倍速作用啦

楼主:
|xxtrumpf发表于 12-31 15:02增大摩擦吧。工板,轮子。

另外,在铝型材中间 大滚子的底部 垫了一块胶板 去解决的(其实这样也就没有倍速作用……)为啥没有增速作用,轮子不滚动了?滑动?
就有点类似于链条中间加滚子的感觉 而不是倍速的

网友(点评):
确定滚轮不是悬空的吗?滚轮在板上滚动,其他链条部分是没有支承的,不然没有倍速滚动效果,只是工板随链条移动,有个小的阻力就停下来了

楼主:
|tsa123发表于 01-01 22:10
拍的不是很清楚 大概就是在圈起来的位置。垫了东西

楼主:
|绍兴振腾医疗发表于 12-31 13:34工板二边摩擦力大于底面摩擦力,滚轮空转
你的意思是 倍速链的两个小轮遇到的摩擦力太大了嘛??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12-31 08:55 本帖最后由 七曜神权 于 2019-12-31 08:56 编辑

我们料盘大概0.5,产品1Kg左右,用倍速链也没出现打滑的情况。。。

你们单边导向间隙是不是太小卡住了,或者是两边倍速链速度不一致,甚至是你们的工板太光了?。。。

你说的是两段线体过渡的地方打滑吗?

一般同一个驱动 两边速度应该是匹配的吧?

楼主:
这个有点难吧 买的是标准的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12-31 17:48楼上好多人都提出了可行的方法,不知道楼主尝试了没有?滚子和载具之间的摩擦力小了,可以提升两者之间的摩擦系数,也可以在载具的四周(边角)增加滚轮,减小载具和输送线挡边的摩擦力。同时也要核算一下倍速链选型有无问题?载具和滚轮实际接触面是否太小?虽说载盘很大,也要看实际接触面。
工板大概170长。大轮子直径是25。  现在没法试了 之前做出来的已经不在公司了。只能评估改善..头疼..

楼主:
|机械之友gu发表于 12-31 12:53可不可以在工装板上下功夫,增加摩擦
有想过在工板背后 装两条滚花后的不锈钢片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大小滚子咬合不紧密造成无法联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搞链条的,无法回答,因为你链条可以跑出倍速,坐等大神

链条加滚子就是倍速链,哪个设计大神讲的?

楼主:
|xushengewei发表于 01-02 08:44
有没有考虑过大小滚子咬合不紧密造成无法联动问题?

有想过 当时装配有剩下轮子。我看过 类似于间隙配合 就是要稍微带点压力 才能一起转 但是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正常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过 当时装配有剩下轮子。我看过 类似于间隙配合 就是要稍微带点压力 才能一起转 但是不知道这样子是不 ...

这个一个压紧力还有一个就是大小滚子尺寸和是否零件上了油造成摩擦力不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