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辊子两个驱动,滚动过程中怎么实现线速度同步

楼主(2019-12-31):
一个钢辊,一个胶辊,两个辊进行辊压,分别用两个伺服电机驱动,但是胶辊辊压时候直径变化,两个辊子线速度不一样,会搓伤产品,怎么解决,求大神

网友:
呵呵,让我想起了胶辊机。得加张力检测器,软件上应该设置一下

网友A:
画张运动草图或者拍张照看看,大家才好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不。

网友B:
一个只用一个电机做主动,另一个被动可行?

网友C:
肯定一个得打滑,否则就擦伤零件避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只用一个电机做主动,另一个被动可行?

不行,辊子很重,被动也会磋伤产品,那个4层薄膜辊压在一起

网友(点评):
把其中一个伺服调到力矩模式看看行不,不行就换力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一个得打滑,否则就擦伤零件避免不了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张运动草图或者拍张照看看,大家才好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不。

就是上下两个辊,下面是钢辊,上面是胶辊,然后胶辊压下来压住钢辊进行滚动,覆合膜。两个辊都用伺服电机,因为胶辊压后直径变小,因此两个辊线速度不同,两个辊子表面形成速度差,损坏产品。

网友A:
能否把胶辊材质换了,换成弹性变化非常小的材质,比如类似尼龙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胶辊材质换了,换成弹性变化非常小的材质,比如类似尼龙这种?????????

用胶辊是为了适应产品的厚度变换,钢辊的表面变化的,保证产品压得均匀

网友D:
能不能在胶辊的外圆加一个位移传感器,然后检测直径变化,把信号反馈到PLC,再调整钢棍伺服转速,这样应该可以实时监控胶辊直径变化做出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胶辊是为了适应产品的厚度变换,钢辊的表面变化的,保证产品压得均匀

所以说最好画张简图或者拍张照,大家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想办法
你覆膜,膜有多厚,大家也不知道。
我在轮胎行业的,有个东西叫千层片,不知道能用不,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
个人看法,胶辊做成弹簧浮动的,然后看同步的效果怎么样的。如果对同步要求较高,建议胶辊弹簧浮动的,旋转做成随动的,不要加动力,直接用钢轮带着走就行了。不知道你的产品是什么样子,你根据实际考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胶辊的外圆加一个位移传感器,然后检测直径变化,把信号反馈到PLC,再调整钢棍伺服转速,这样应该 ...

这个检测不了,即使能检测,也不可能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最好画张简图或者拍张照,大家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想办法。
你覆膜,膜有多厚,大家也 ...

两个90u,中间夹个40u

网友E:
下面钢的不能换胶的吗,还有两个电机驱动本来就会有点误差不会同步,最好是一个主动就好,从动的那个做成弹性机构,这样不会压得太死,一般我们公司压产品的都是用赛刚或者塑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钢的不能换胶的吗,还有两个电机驱动本来就会有点误差不会同步,最好是一个主动就好,从动的那个做成弹 ...

产品有要求300公斤压力复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辊子很重,被动也会磋伤产品,那个4层薄膜辊压在一起

力矩模式没法控制速度,他会把产品往前搓

网友:
都用胶辊(材质一致,变形也一致),两个辊严格同步 ,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有要求300公斤压力复合

那有点难搞了,楼主你把问题解决了之后能不能回复一下你的最终方案。

网友F:
兄弟,要不换个方向考虑问题?
我认为不是转速的问题,而是及胶辊硬度的问题。
如果你胶辊橡胶裹的太软,可能是胶辊橡胶回弹时造成的划痕或者拉伤,而不是因为速度差造成的。
换一种材质的橡胶,然后把胶辊的硬度做高一点试试。
你可以考虑把胶辊的直径做小一点,然后胶层薄一点,橡胶硬度高一点。
这样胶辊压紧后,橡胶的变形量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要不换个方向考虑问题?
我认为不是转速的问题,而是及胶辊硬度的问题。
如果你胶辊橡胶裹的太软, ...

已经很硬了80度了

网友:
胶辊需要做成弹性力,不能强压,力太大了,胶辊就被压凹陷了。

网友:
软件上设计一下,在HMI画面上增加一个辊径补偿框,根据实际情况补偿!

网友:
一、胶辊换用均匀轧辊,施压时其直径可做到不变.二、加传感器测两辊中心距,测量精度能达到几个U,输出电信号去控制.

网友:
两个伺服电机可以任意调转速,将两个转速调为线速度一样不就好了。